生活
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8-05-10):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怎么用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只要求每次开关x1打开伺服电机转30度,

网友A:
3000一脉冲为360度,3000自己设定多少度可以,后面的自己看来。。。。。

网友B:
比如你伺服转一转需要12000 你每次发1000个脉冲就可以了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C:
算好每次的脉冲数

网友D:
先确定好你伺服转一圈多少脉冲,一圈就是360度,这样可以算出每一度需要多少脉冲,然后再根据你要走的度数算出需要多少脉冲

网友E:
确定一圈(360度)多少脉冲,就可算出你多少度对应多少脉冲
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