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0):
前两天我接线的同事,不小心把FX3U的电源接成了380V,上电,10秒后“噗呲”一声响,冒起一股白烟。
断电重新接上220V,奇迹的是还能用,用不多久出现输入点常闭的问题,估计是电容烧穿了。

网友A:
滤波电容坏了,更换就可以使用,楼主你可以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B:
发给售后吧~~~~~~

网友C:
引用楼主jum1982于2018-05-10 19:44发表的 220VPLC接了380V电源 :
前两天我接线的同事,不小心把FX3U的电源接成了380V,上电,10秒后“噗呲”一声响,冒起一股白烟。
断电重新接上220V,奇迹的是还能用,用不多久出现输入点常闭的问题,估计是电容烧穿了。

同样的问题,以前也遇到过。
400V滤波电容肯定坏了,输入点常闭,可能是电容液溢出,导致漏电;你可以 清洗线路板,购买同型号的电容更换,试试。

网友D:
这种情况也遇到过,客户将380V->220V变压器接反了,变成了升压,换滤波电容和TOP223修复。

网友E:
学费都还是得交的,不确认老司机也经常翻船。线圈AC110的继电器接到220v上,用也能用一段时间,很快也挂了。有的东西,忘了确认,就中招了,常有的事,要多注意。

网友F:
这种操作我也搞过 不过只是烧了保险丝,换一个就好了,不过内部开关电源可以整个换的吧?

网友E:
我之前玩过的,还要搞笑,没关电源,用烙铁焊开关的线,小机器的进线端保险瞬间烧了。哈哈。来点插曲。

网友G:
没有出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H:
三相隔离变压器接反过,幸运的是还没烧坏东西

网友I:
      220V的电热油汀,接380V的电源,通电冒烟,关掉,换220V电源,无事。

网友J:
烧一次,成长一次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玩过的,还要搞笑,没关电源,用烙铁焊开关的线,小机器的进线端保险瞬间烧了。哈哈。来点插曲。
这波操作也试过

网友L:
我本人就干过这样的事。把PLC电源板拿出来换个滤波电容就一切OK了。

网友M:
看 来 以后 的小心 小心

网友N:
惹公愤的三个人喝

网友O:
我最开始犯过最低级的错误,插头没拔,把电源线拆掉,接着像放鞭炮一样,喜庆!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P:
我前段时间真干过,PLC电源接了380V,还好通过断路器连接,一合上断路器,就听到有喷的一声,应该只有不到1S通电,到现在PLC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Q:
多长心-----就不会出现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R:
24V的FX3U接220V上,还没有拿去修呀!
全新的被搞烧了,心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