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E30SDR-A SNXT与STEP 指令的请教,探讨

楼主(2018-05-11):
如题,以前用三菱,信捷的比较多。
初次使用欧姆龙的PLC,梯形图的书写格式大致按照三菱的格式来写,
左边母线显示红色,报错!
想请教各位大佬,哪里错了,问题是什么,该怎么避免?上图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网友A:
每行主线只有一条!关键是你连书都不会看

楼主:
楼上说的对,真没仔细看。客户指定的PLC,以前也没用过欧姆龙的。
根据你的提示,改正了一下,上面一步正常了,下面一步为啥还提示错误呢?
烦请指正!!感谢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网友B:
每行主线只有一条!

楼主:
明白了,这个有些类似于西门子的行(网络)。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网友C:
这类指令不能照搬原来三菱模式,关键跳转部分必须注意细节,1、注意初始条件的开始部分
2、注意每步过程的跳转 3、注意结束部分跳转返回到初始步骤
我亲身体验原来用三菱无任何问题,换成欧姆龙后在结束返回部分,使用处理方式方面存在很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