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程控器远程更新程序问题

楼主(2018-05-11):
共11台设备在外省,PLC是fx3u的,程序要小更新下。跑过去有点麻烦。有没有可以类似U盘下载的方法。这样的话我寄个U盘过去就好了。人跑过去麻烦,费用也高

网友A:
可以用这个
下载积分:+1(黑高佬) 真诚感谢!

网友B:
寄EEPROM去,FX3U-FLROM-64有寫入/讀出鍵
下载积分:+2(黑高佬) 热心助人!

网友C:
TeamViewer
下载积分:+1(黑高佬) 真诚感谢!

网友D:
这个简单,用智能模块就行了,湖南华晨智通,广州巨控。都可以,用网线或者手机卡就行了。

网友E:
都已定型写好了,开始架构就不是这样的,只能传程序过去或者亲自过去咯
好好赚钱

网友D:
加两个模块就行,这是我通过互联网,读取的程序

网友F:
可以用远程模块
我这里有
常见的plc都可以远程下载程序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G:
叫客户那边拿个电脑,qq或是teamview等软件远程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H:
同意楼上,让客户笔记本联网远程操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