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与plc模拟量之间的换算是怎么算的呀?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2018-05-11):
用plc控制压力变送器的值,比如高低水位的控制,量程为0-1.0mpa,电流输出为4-20ma

网友A:
看你用什么PLC了,如果西门子200的,0-20mA对应0-32000,0-1.0mpa对应0-32000,你可以自己做加减乘除计算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
三菱3GA-60MR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3GA-60MR的呢?
看你用哪個模擬量模塊
压力变送器与plc模拟量之间的换算是怎么算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