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程序日文注释能转换中文吗

楼主(2018-05-11):
三菱程序日文注释能转换中文吗

网友A:
就算不是乱码,它也是日文。现在显示的是乱码?要真正的翻译过来。得会日语,重新把注释表编辑一遍。用软件翻译要不就是意思有些不对。

网友B:
电脑系统语言改为日文就可以了

网友C:
先把注释复制到EXCEL里,再用在线翻译,翻译后复制到注释里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有点困难,我厂也有好几台,能显示日语,即使是翻译过来了,也很晦涩难懂,要真正翻译过来要懂设备生产工艺,还要明白它所对应的是哪里。

网友E:
用南极星乱码转换器先把日文的乱码转成正常的日文。基本上日文的大概意思还是可以看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