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1):
一个设备供电是220V的,我拖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就可以了,如果设备的功率很大的话这根火线的电流会不会不够以至于设备不能达到额定功率?
是不是需要再拉一根火线过来和零线组成另外一组,把设备里有些附带的仪器用这个供电?还是我想多了。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如果功率大的话,你只要保证零线和火线的线径一致就可以了,正常来说,如果是单相AC220V的设备,其零线和火线上的电流是一致的。

网友B:
如果你的变压器容量有限,对三相电压的平衡要求也高,同时这个是很大的负载,建议你还是使用三相四线+地线的供电方式,你可以合理的将你的负载分成三组,这样对线径的要求可以降低,对电网的影响也不大。如果对上述要求不考虑,一根直径大的电缆就可以解决。

网友C:
具体设备功率您没有说清楚!如果单相设备功率已大到影响到电源变压器的电流平衡,这时候健议在现场安装一台三相380V变二相220V的变压器!如果功率不是很大,只是电线过细,可以换线,但不是只换火线,零线也要一起换,在更换线时,计算好电线的电压降,不是简单的说一平方线径四安的电流死套的。

网友D:
一般220V单相设备功率不是很大,用4MM电线

网友E:
     说明设备功率。

网友F:
很多半懂电的都有类似的想法,功率不够再补根线缆

网友G:
1、看负载的功率。要低于进线的负载承受。
2、进线端能带的负载时多大?
见过一些设备,移动位置的时候,由于没有相同的空开引线接线。接到较小的空开端子上,机器跑一段时间没事,运行久了,经常空开跳闸。

楼主:
大概20KW
引用 网友E:
     说明设备功率。

网友H:
变压器功率是足够的  你考虑的应该是设备到变压器之间的配线线径就行了  20KW  大概91A电流  35平方的线差不多了

不过说真的  这么大功率居然配220V单相电  6得飞起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I:
20KW用220V供电?确认?从原文描述中楼主应该对配电系统应该不是很懂。这种功率的引出最起码要从几百个KW负荷的配电柜中引出,否则很容易造成三相不匹配。三相如果严重不匹配结果会很糟。这最好还是询问配电室的专业技术人员。
假设前端配电没问题的话,那么重点考虑的就是线损问题。即设备的功率因数问题。如果线路足够短,功率因数足够大(大于0.85)用25平方的线其实也够,如果功率因数过小,或者其存在大功率电机类,电焊类设备等电感类设备,会因启动瞬间造成线路压降过大影响控制系统以及启动电流不足的问题,这时候就要根据实际情况计算配电线径(有专门的公式,因为不单纯要计算有功功率还要计算无功功率),说实话,如果电源端本来的供配电容量不是很大的话,瞬间某相加上20KW,单纯你这边配再粗的线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