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洋plc程序,弄不懂了

楼主(2018-05-11):
如图r4000和rm340数据为什么不一样,理论应该一样的!谢谢各位大神帮忙解释下

网友A:
没用过光洋的

楼主:
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下!

网友B:
只在初始化SP0为1的时候,才把R4000装载到RM340,在SP0为0的情况下,R4000跟RM340肯定还有其它数据写入操作的。

网友C:
请问仁兄 SU-6M 有解密方法吗

网友D(2018-1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