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绝对值伺服

楼主(2018-05-12):
各位同仁,现遇到一个问题,用一台欧姆龙CP1H通过modbus通讯4台绝对值松下伺服
1.这种方式能否实现?是否存在延时之类的问题?4台伺服能否单独、协调运行?
2.这样的话伺服还能用脉冲驱动吗?
3.有没有哪位做过实际的案例,发出来做个参考?
玩转PLC

网友A:
你是想用通信来直接驱动伺服运行吗?
我个人认为这种通信方式没有脉冲可靠。
真诚感谢!我也觉得不靠谱,所以在这里问一下,我其实只想知道上电时伺服的位置,定位还是想靠脉冲
玩转PLC

网友A:
上电的时候读取4台伺服的位置是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B:
绝对编码器读位置是可以,松下有总线的伺服
真诚感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通过modbus-RTU可以读出伺服的绝对值编码器的值的,但是要分几个寄存器读的,要分别读编码器的圈数和脉冲数,然后用圈数×每圈脉冲数+当前脉冲数=实际脉冲值,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是可以再通过脉冲对伺服进行控制的,但是如果是直接读当前位置的话,就只能再用通讯进行控制了,没办法进行脉冲控制了。
真诚感谢!

网友D(2018-09-18):
你好 请问下 从编码器读取数据 在用脉冲定位 是通过不断的用这个数据和自己想定位的值进行比较定位 还是有其他什么方法

网友E:
学习了,4楼回答的很专业
旋转编码器

网友F: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子的。

网友G:
应该用总线通讯比较靠谱

网友H:
我用过MODBUS控制加读取10台伺服,波特率19200,同时启动多轴时偶尔部分轴会延迟启动,延迟时间1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