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2):
有没有师傅用过三菱PLC FX3U与INVT 英威腾通讯过?我之前只用过三菱的变频器的。
能不能发个案例?如果通讯需要写那些指令?

网友A:
我做过,3G和英威腾的,主要是通讯格式的要处理好,当时找了一些资料,参照那个做出来了,上传文件不成功,我就粘贴了些字,看下对你有没有帮助
2.2  PLC到变频器的通讯请求数据和变频器到PLC的应答数据分类
运行指令、运行频率及参数写进、变频器复位、监示、参数读出。在编程时,对所用到的格式做了介绍。假如想了解具体的说明可以查看变频器使用手册。

图2     8位模式数据处理选择
2.3  变频器的设置
要实现通讯需要对变频器的参数进行设置。
Pr.117—站号,设计中选为0;
Pr.118—通讯速率,设计中选为192即19200bps;
Pr.119—停止位/字节长,设计中选为1,表示字节长为8位,停止位长2位;
Pr.120—奇偶校验有/无,设计中选为2即偶校验;
Pr.121—通讯再试次数,设计中选择为1;
Pr.122—通讯校验时间间隔,设计中选为9999;
Pr.123—等待时间设定,设计中选为9999即用通讯数据设定;
Pr.124—CR·LF有/无选择,计中选为0,即无CR·LF。
每次参数初始化设定后,需要对变频器进行复位。
3  PLC编程
3.1  通过特殊继电器M8161来选择数据处理为16位模式还是8位模式
当M8161=OFF时为16位模式;当M8161=ON时为8位模式。在此次设计中选择8位模式。见图2:
3.2  通过特殊寄存器D8120来设置通讯格式
具体参见表1、表2所示:
表1     设置通讯格式

注:对位b8到b15的说明可参考FX系列PLC的编程手册
表2     通讯格式

 在程序中设置D8120=9FH,程序如图3所示。

图3     通讯格式设置D8120=9FH程序
通过RS指令进行发送和接收数据,程序如图4所示:

图4     RS指令进行发送和接收数据程序
注: D1200是发送数据的起始地址;
  D1020是发送数据的长度;
  D1250是接收数据的起始地址;
  K40为接收数据的长度。
3.3  PLC对变频器通讯设置
(1) 使用十六进制数,数据在PLC和变频器之间使用ASCII码传输。以设置操纵模式和设定频率为例作介绍。进行操纵模式设置时,所用通讯格式为:格式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3G和英威腾的,主要是通讯格式的要处理好,当时找了一些资料,参照那个做出来了,上传文件不成功,我就粘贴了些字,看下对你有没有帮助
2.2  PLC到变频器的通讯请求数据和变频器到PLC的应答数据分类
运行指令、运行频率及参数写进、变频器复位、监示、参数读出。在编程时,对所用到的格式做了介绍。假如想了解具体的说明可以查看变频器使用手册。

图2     8位模式数据处理选择

没看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