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MS16 原点请求

楼主(2018-05-12):
QD77ms16 伺服用绝对值 原点采用 6数据设定型 为的是第一次上电,对准刻度线 执行一次原点后 以后都不需要回原点程序 。
手册上有个原点复位请求OFF程序 ,是什么作用? 像这种绝对值不需要开机回原点的 ,也要上电后执行一次原点OFF程序才能 做其他定位程序吗 ?
还有这个例程序 U0\G1521 赋值1后 是自动 自动归0的吗 时序图上CD19置位1后 自动变为0了?
下载积分:+1(喜欢抹茶妹妹) 好贴好贴!

网友A:
手册上这部分我没看(感觉太麻烦所以只挑了几处用到的地方看)
绝对位置控制我也做过几次,用的QD77MS+J4-B或JE-B,第一次数据设置后,以后上电都不用做什么特殊操作。
只是记得参数中有一处, PR.55:原点回归未完成时动作设置 那里我设置成1:执行定位控制,感觉和你说的这里有点联系。

网友B:
程序不用这么麻烦的

网友C:
建议耐着性子把手册看一遍,,三菱的手册还是蛮详细的,仔细看一遍基本上都能上手

网友D:
是的,刚上电模块有原点复归请求信号,如果不需要回原点,就必须按楼主方法把那个信号灭掉
下载积分:+1(喜欢抹茶妹妹)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