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联机问题

楼主(2018-05-12):
欧姆龙CP1H与电脑联机时,,,提示工程和连接的PLC的定时器/计数器的运行模式不同。工程---BCD模式,,,,PLC---二进制模式。请选择一个相符的设置????其他PLC程序上传正常,请大家知道的回复一下是什么原因?怎么设置?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呀

网友A:
PLC 属性 以二进制形式执行定时器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