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问题点:垂直伺服z轴回原点时会先正转半厘米左右,再反转回原点,求解

楼主(2018-05-12):
问题点:垂直伺服z轴回原点时会先正转半厘米左右,再反转回原点,求解

网友A:
就这样子的,没影响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B:
没毛病,我就是这样回原点的

网友C:
没毛病OK
工控人加油

网友D:
应该是防止在原点开关之后,启动回零,这时原点开关永远触发不到,不过如果再增加一个退极限开关的话,就不用做这个动作,直接启动退极限功能的回零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E:
重复精度满足要求就OK了啊

网友F:
没毛病
好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