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的传输

楼主(2018-05-12):
MOV E1.23 D0
D0存放1,D1存放23吗?
D1→10111?

网友A:
NO NO NO大错特错!
你自己下一个浮点数转十六进制的软件转换看看,再用电脑自带的计算器换成二进制数看看。

网友A:
你传送浮点数得用32位的传送指令DMOV
多看看手册

网友B:
浮点数传输有专用的传输指令,查一下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