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6系列马达自转]

楼主(2018-05-12):
马达上电后用手轻转轴后,马达会自动正转后反转,一会报过载。求大神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B:
能不能多讲一些现场的条件,具体一点

网友C:
确定电机动力线没接错吗
小侯

网友D:
感覺是你應答性設太高
而機械慣性較大
當馬達檢測到位移又因為要補償回來
但一補償就過頭所以一直正逆正逆補正
接下來就過載
下载积分:+1(ydyzq123) 正解

网友E:
伺服参数设置再检查一遍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F:
伺服刚硬以及增益没设对,把刚性设置合适,在自动调整

网友G:
转动惯量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