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模块

楼主(2018-05-13):
V-没接,V+接信号,gx works2中有数据,CH1和CH2,CH3互相影响,什么问题

网友A:
看下说明书,好像是不用的点要短接起来。具体见ad模块说明书。还有就是用线要按要求。

楼主:
CH1,CH2.CH3,CH4都在用的
小侯

网友B:
像三用電表在電壓檔沒有量測也會有一些數值
而且模組內部電路應該並非隔離型的
應該內部會互相影響
而V-沒接怎麼量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