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程序问题求助

楼主(2018-05-13):
图中用RD触发YD输出报警~但是RD都有动作了为啥YD没反应。。。。

网友A:
确定是在RUN模式?
xghjiayou

网友B:
前面38步那YD被复位了。
下载积分:+1(pc16570) 感谢!

网友C:
38步 copy k0 WY0 WY1 ,把Y0-Y1F全部复位了。
下载积分:+1(pc16570) 上网站都没注意回复,虽 ..

网友D:
还有人用GR编程 什么年代了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E:
不是没RUN,就是双线圈或有清除指令!

网友F:
这个问题也拿来-----------,如果你的软件可以下中断指令一目了然!

楼主(2018-12-03):
公司的机器都是旧机器~~没办法啊~我不是做开发的而是做维护的~
引用 网友D:
还有人用GR编程 什么年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