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3):
qd77ms16 缓存存储器地址 不能直接用?

w30.1 是通的  g2477.1不通
G2477.1 不能直接用   必须要传送一次吗???  还是需要设置某些地方才能用

网友A:
定位模块的缓存基础器的位是不能监控通断状态的
我都是先讲GXXXX.X输出一个M的线圈,在监控M线圈的

网友B:
用下面那一行,不懂要问别先下结论等别人打你脸。

网友C:
为什么我用QD77MS16用的是U0\G2477.1

网友B:
U多少由模块地址决定的,而模块地址是可以自已定义的。回去看看手册

网友D(2018-06-29):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