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ASD-B2伺服驱动器的技术问题

楼主(2018-05-13):
大师们:
台达ASD-B2伺服驱动器设置哪一个参数可以在伺服电机断线或相序接反后出现报警啊?我现在发现我的台达ASD-B2伺服驱动器在拔掉伺服电机插头时不会出现任何报警,在将伺服电机动力线相序接反的情况下也不会出现任何报警。

网友A:
你让它动(运行)一下它就报警了

楼主:
把电机插头拔掉后操作运行伺服电机,驱动器都不会报警啊。是不是需要设置哪一个参数啊

网友B:
拔了编码器好像就能报警了

网友C:
当它动作时就会报警了

网友D: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一般都是拔掉了就报警了 查一下手册看看吧 不行就打坑爹的台达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