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组态王有关!

楼主(2018-05-14):
每台电脑上是不是必须安装组态王的软件才可以运行组态王的程序啊!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必须的吧,除非使用了web发布功能,客户机可以不安装软件。

网友B:
运行版不需要
下载积分:+1(一二三四五六) 你们一般情况下每台设备 ..

网友C:
如果封装成可执行文件了的话,可以不用,如果没封装的话,必须要安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