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控制卡可以取代固高的,支持双驱龙门算法,价格跟固高差不多

楼主(2018-05-14):
最近在做固高卡的双驱控制直线电机的案子,但是发现固高的双驱龙门控制算法好像并不能满足要求,电机刚性上不去,上去就响,调低增益切图形尖角是弯的或者波浪形的。有没有大神有类似的应用成功的案例或者有更好的卡能支持这个龙门算法和二次开发的。

网友A:
你可以试试高创伺服,servotronix, 内建支持双驱龙门,一般轴卡就可以。
如果不行,ACS的EtherCAT方案(價格比較高)
您是什么样的应用,精度高吗?

网友B:
研华的试试?

网友A:
研华也可以
研华+高创伺服(内建支持双驱龙门) , 已经有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