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4):
物料输送的编程思路求大神们指点。
出仓点8个,每个仓出来的货物不一定一样,种类假设有2种。入仓点有两个点,每个仓对应一种货物分别可以存放10个货物后需要换车。
我的思路是通过触控屏幕对8个出仓点进行数字选择定义货物种类。选择1就是A,选择2就是B。把数字1和2分别写入其对应的寄存器比如d0-d7,当货物从某个仓位出仓后,用比对命令判断对应寄存器的数字是否等与1或者2,并激活相对应的M1 M2。根据激活的是M1还是M2的区别,移动到甲仓或者乙仓。
货物入仓后,在各自寄存器d8(甲) d9(乙)写入数量1(这个好像应该使用计数器吧。)当数字累加等于10的时候激活换车继电器M3(甲仓) M4(乙仓),同时激活输出Y10声光报警。如果没有换车程序就无法运行。按下对应的换车按钮x0 x1后d8 d9数据清零。

网友A:
不觉明利看看

网友B:
请你先把要实现的功能写清楚,再根据功能需求写出编程思路,这样只写编程思路,别人没办法帮你分析。

网友C:
每个货品都有自己独立的条码,就不能用扫条码的方法定义是A货还是B货吗?这样不是工作效率更高吗?您说了一堆,我也看了几个来回了,就是没搞明白什么意思!现在一般公司都在跑系统,进出货品都是用条码控制的,不然,只要搞错一板料,出柜了就有你受的!所以生产标准化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