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与西门子PLC接线问题

楼主(2018-05-14):
大家好,我遇到一个问题:
需要用西门子300PLC控制松下A6伺服驱动器,用速度控制模式,不知道怎么接线?
松下是NPN低电平输入输出,西门子是高电平PNP输入输出。
大家可否举例说明下松下伺服与西门子PLC输入输出点的接线,谢谢
图片为松下伺服说明书上速度控制模式接线的截图

网友A:
伺服的输入信号用继电器转一下,输出信号接的时候“-”端接PLC输入、“+”端接DC24V,伺服的输出都是无源触点,如果PLC的输入端是NPN的,则把“+”接到PLC上,“-”接到DC0V上,如果PLC的输入是PNP的,就是“-”接PLC、“+”接DC24V

网友B:
西门子输入也可以是低电平吧?输出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