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系列CPU连接了A系列模块,怎么读取A系列模块的参数?

楼主(2018-05-14):
求助各位大神:老机器的A模块损坏,怎么读取其他机器的A模块参数?CPU是三菱Q系列的。

网友A:
A系列的沒模組參數都在程式裡,用GPPW讀吧!CPU應該是Q2AS的吧!還是Q3A之類的,他還是歸在A系列裡面.
真诚感谢!Q02H的cpu,目前用备份的程序灌入后报警,2100报警,特殊模块安装异常,2套plc都报这个警。加你微信了,请帮忙解决一下啊。大神

~~業餘打工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