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4):
大家帮忙瞧瞧,我这个程序PLC上电之后第一次闭合X0运行正常等我降X1接通后重置,再将X0闭合,D3就直接跳到3200了!步进电机也因为频率过高不会转了,一直在发出异响。可是讲PLC打到stop再打到run,第一次运行也正常,到了第二次又不行。试了一个晚上了???!新手刚学,? 希望有大神解读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求助大神

网友A:
一个很简单的小细节,将  ZRST   D0   D3  改成   ZRST   D0    D4  就OK了。
  • 下载积分:+1(王霸霸) 好贴好贴!

网友B:
    先回去看看手册,什么是16位,什么是32位,在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C:
    同意二楼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很简单的小细节,将  ZRST   D0   D3  改成   ZRST   D0    D4  就OK了。

    十分感谢,多谢师傅

楼主:
    谢谢大家帮我解读。学习动力十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很简单的小细节,将??ZRST?? D0?? D3??改成?? ZRST?? D0????D4??就OK了。

    师傅我能拜你为师么,然后我今天用这个RAMP指令后面跟了M8029发现指令结束M8029不会置1,很尴尬?难道又有哪里漏掉了?
  • 下载积分:+1(一二三四五六) 发完脉冲标志啊,你回去 ..

网友D:
    m8029 不应该是指令完成信号吗?  它只是一个完成后的一个周期为ON。
    up

网友E(2018-06-14):
m8029不是脉冲完成的时候才为NO的吗,得电的时间并不长的

网友F:
我还没有入门呢

网友G:
嗯,学教了
引用 网友A:
一个很简单的小细节,将 ZRST D0 D3 改成 ZRST D0 D4 就OK了。

网友H:
求助!!!想了一个晚上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