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两个CP1E的PLC使用232通讯控制例子

楼主(2018-05-15):
各位大神们,急求使用两个OMRON CP1E的PLC使用232通讯控制参数的读写和IO的相互控制...

网友A:
这个能用232吗 不应该是485?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做主从站呗 用485吧

网友C:
可以做个PC link 有10个通道可以用的

网友D:
232只可以1:1通讯,查一下共享区。
利用MOV指令就可以。
祝你成功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