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 SD5502可用作轴1的当前脉冲值显示吗?

楼主(2018-05-15):
三菱FX5U SD5502可用作轴1的当前脉冲值显示吗?我轴向右动作的时候SD5502值增加,反向时还是增加求大神帮忙

网友A:
不清楚哦

网友B:
SD5502有和SD5503一起看嗎?
32位元的存儲器只看一半應該值會不對

网友C:
SD5502和SD5503是定位轴1的当前地址,一个低位一个高位,结合两个寄存器的值变化再来判断是增加还是减小!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D(2018-06-30):
32位的 本来SD5502就是一周脉冲当前单位显示

网友D:
sd5502原来就表示当前脉冲值 不过是32位的 所以用来作比较什么的都要前面加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