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5):
请教一下,三菱FX5U的PLC,是不是每次断电重启后都要回一次原点,有什么办法不用回原点可以直接在上次的绝对位置启动,除了ABS指令。如图,我用断电保持M来通电赋值的方式好像不行,虽然SD5500显示的是上一次的绝对位置,但是只要我随便定义一个位置,SD5500就从0开始计数的。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你上电要把断电前的值赋给它啊,其实相对型的编码器只要断电,都建议重新复位,因为你不知道断电后有没有发生位移,安全角度来说,还是复位的好,除非你用绝对值的编码器

网友B:
1楼说的对的 掉电期间你不知道电机位置被动过没有  直接启动会出问题的   上过这当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电要把断电前的值赋给它啊,其实相对型的编码器只要断电,都建议重新复位,因为你不知道断电后有没有发生位移,安全角度来说,还是复位的好,除非你用绝对值的编码器

你没注意到我程序已经在上电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已经赋值给它了吗?而且我保证的是断电之后不会发生位移,现在的问题不是发生位移,而是我把断电前的值赋给它SD5500之后,当我定位的时候,它的值是变回0开始计数的,也就是说赋的值不起作用

网友C:
正确位址也许是SD5502

网友D:
这个用DHCMOV指令就可以了  写入到脉冲单位好像 ,以前用过,现在不记得了 ,你可以试试,那个指令好像是叫高速什么的写入指令
小罗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DHCMOV指令就可以了  写入到脉冲单位好像 ,以前用过,现在不记得了 ,你可以试试,那个指令好像是叫高速什么的写入指令

我用的就是这个指令来读写的,但是还是不行,上电之后虽然当前地址显示是赋值的值,但是一开始定位动作,当前地址就从0开始计数

网友E:
斯蒂芬森分速度大幅度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斯蒂芬森分速度大幅度缩短

什么意思???

网友D:
你把传送的那个改为DMOV (SM400,SD5500,D600); 上面那个改为DHCMOV(LDP(SM400),D600,SD5502,K1);我是这么弄的 ,是完全可以,图弄不上去。大体意思是这个  当前位置寄存器是32位的 你用十六位的是有问题的 。
小罗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传送的那个改为DMOV (SM400,SD5500,D600); 上面那个改为DHCMOV(LDP(SM400),D600,SD5502,K1);我是这么弄的 ,是完全可以,图弄不上去。大体意思是这个  当前位置寄存器是32位的 你用十六位的是有问题的 。

按照你说的试了一下,还真的是啊!真是谢谢了

网友F:
说一下逻辑的问题吧 不管怎么说 断电以后你保证电机绝对不会动什么的 万一有人动了呢 除非你有后备方案 不然都是白搭 谁知道后面会不会因为这个出工伤什么的
正常情况都需要把一些变量算进去的 最好能做成闭环一样的逻辑 起码要写程序的时候 你能把控全局 有应急预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一下逻辑的问题吧 不管怎么说 断电以后你保证电机绝对不会动什么的 万一有人动了呢 除非你有后备方案 不然都是白搭 谁知道后面会不会因为这个出工伤什么的
正常情况都需要把一些变量算进去的 最好能做成闭环一样的逻辑 起码要写程序的时候 你能把控全局 有应急预案

闭环一样的逻辑,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