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I/O刷新指令

楼主(2018-05-15):
欧姆龙I/O刷新指令什么时候应该用这个指令。怎么个用法。有没有了解的人解答一下呢

网友A:
不受扫描周期限制立即输出 有些程序特别长的 或者需要立即传递值的 或者报警之类的可以用 指令前面加!就行了
不是很理解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