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FX5U与1台触摸屏

楼主(2018-05-15):
现在要一个功能为一台触摸屏控制2台FX5U的PLC,触摸屏还没选型,请问一下怎么控制?用以太网口用交换机不知道可不可用?还是在FX5U上面安装一个232BD模块。一台用232通信一台用以太网通信?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A:
FX5U的以太网可以同时连接2个PLC的。

网友B:
以太网和485通讯都可以。

网友C:
同意一楼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二楼的已经把方法都给出来了
485的话 人机主站 PLC做从站 需要改一下PLC的地址
以太网就更方便了 就和你组成局域网是一样的概念 不过不知道这种状态 PLC可不可以访问人机的地址 按这种通讯协议来说 好像是没有问题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
小侯

网友E:
用網路PORT一般來說可以數台PLC及人機互連
只要IP設定沒問題即可

网友F:
加个交换机就可以了

网友G: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48697.html
一台屏与4台PLC的通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48697.html
一台屏与4台PLC的通信
顶上

网友I:
485也可以连多台PLC吧 ,轮询方式,数量多了有延迟,以太网好得多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J:
用过proface的连几台西门子1200的 以太网直接选择PLC ip地址就好了

网友K(2018-07-06):
你可以选三菱的GOT2000自带以太网的直接做一瓶两机

网友L:
引用 网友G: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48697.html
一台屏与4台PLC的通信
牛!

网友M:
同意9楼的说法,其实网路,485都是可以的,就是485要是多了通迅时间就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