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5):
有点晕
      已知温度变送器是0-400度,输出电流是4-20MA的,  用的是FX2N-2AD的模块,对应数字量0-4000
   现在PLC内的监控值是193,  想知道,实际的温度值是多少?我是这样算的,不知道对不对,大神出来明释一下吧。

                       4000/400=193/X     X=19.3度,       实际温度19.3度,用万用表测得的电流是4.9mA,     可是又有人说,还要减掉4MA的误差值,我想问这4MA的误差值,哪来的,不是4-20MA对应0-4000了吗。

是不是说FX2N-2AD出厂是0-10V对应0-4000的,   如果不调整增益偏置,直接用4-20MA电流输进去,就会有4MA的误差值,是这意思吗,各路大神们,明释一下,越详细越好。

   另外电流是4.9MA能对应19.3A吗,     4.9-4/20-4*400=22.5度,    这样就又相差3.2度了,真是搞的晕头转向了。

楼主:
来个大神指点一下吧,

网友A:
0~400度 = 0~4000(數) = 4~20mA

400-0 = 400度   4000-0 = 4000(數)    20-4 = 16mA

400 / 4000 = 0.1 度/(數)
0.1 度/(數) * 193(數) = 19.3度

16/4000 = 0.004 mA/(數)
0.004 mA/(數) * 193(數) = 0.772mA
0.772mA+4mA = 4.772mA ------------------>用表测得的电流
  • 下载积分:+1(renzhigang79) 好贴好贴!

网友B:
    变送器是0-400° 输出4-20MA  你模拟量输入模块选4-20MA模式,对应数值0-4000.

    0°对应0 400°对应4000.

    把寄存器中的数值乘你一个数值对应的温度值.就能知道你现在的实际温度是多少了.

楼主:
    感谢两位大侠的解答,小弟还有一事不明了,在网上看到的这个程序,为什么要减掉K800,  是不是出厂0-10V,没有调整整过偏置和增益,在程序里面做个减法运算???

网友C:
    这个你要看是4~20对应0~4000还是0~20对应0~4000,

网友D:
    要不要减800取决于你是用电流输入还是电压输入

楼主:
    如果我用4-20MA电流输入,按原来出厂的0-10V电压的调校,那就要减掉K800,是这样吗??如果我用电流4-20MA输入,调整了偏置和增益 让4-20MA对应起来0-4000,这样就不用减了,是这我样的理解吗???

网友E(2022-08-22):
    你好楼主,请问这个206这个数对不对?怎么和人家的不一样?人家的采集过来的都是1000多的数怎么我们采集过来的都才几百?求解释
    签名多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