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温度模块通信问题

楼主(2018-05-15):
西问子s7-1200做的系统有10路温度控制,测温用的K型热电偶。但是其中一路的实际温度在触屏上经常显示#号,请教各位大虾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先通过博图看一下PLC里面实际采集的温度是多少,是否是正常值,如果是的话,建议看一下是不是触摸屏上的显示量程设错了;如果PLC采集过来的温度不对,建议先给PLC断电,然后检查一下接线,S7-1200的温度模块在带电的情况下接线的话,有时候会不识别温度传感器的。

网友B:
二楼回答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