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5):
现有设备正常使用单位mm,需要改成英制单位,屏上设置数据显示数据都是mm,这种情况要改那些地方伺服电子齿轮比是不是也要跟着改.师傅们有没什么简单的方法,台达伺服三菱plc

网友A:
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在PLC里面做一下运算,或者是触摸屏上做运算,根据mm和inch之间的换算关系把HMI上输入的inch转成mm,PLC发脉冲的时候还是按照电机转一圈是多少mm的发,否则伺服的电子齿轮比也要按照转一圈对应的是多少inch来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在PLC里面做一下运算,或者是触摸屏上做运算,根据mm和inch之间的换算关系把HMI上输入的inch转成mm,PLC发脉冲的时候还是按照电机转一圈是多少mm的发,否则伺服的电子齿轮比也要按照转一圈对应的是多少inch来设置。

三菱什么PLC?如果是5U的话,发脉冲用机械系统,有inch单位,可直接转换

楼主(2018-07-16):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在PLC里面做一下运算,或者是触摸屏上做运算,根据mm和inch之间的换算关系把HMI上输入的inch转成mm,PLC发脉冲的时候还是按照电机转一圈是多少mm的发,否则伺服的电子齿轮比也要按照转一圈对应的是多少inch来设置。

是的后来在屏上做了个数据转换,只做显示

网友C:
做运算是最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