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此种类型的磁性物体吗?

楼主(2018-05-15):
因项目需要此种功能磁性元件,即:该磁性元件在不通电时产生磁性,通电即失磁。此功能刚好与普通电磁铁性能相反。还请路过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请参考千分表底座设计,里面有块永磁体通过普通导磁钢导出来,当导磁钢转到90度,磁力线断开整个对外无磁;当导磁钢转到正向时,磁力线闭合底部磁力等于永磁体的磁力 。应该有现成的买,通过电控切换状态 。
下载积分:+1(咗臉ヅ微笑ぺ)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好主意!可以参考!谢谢!
下载积分:+5(si.yan) 高手,支持一下

网友B:
电场产生磁场,磁场产生电场,这是相辅相成的。建议项目考虑另外方式解决。

网友C:
楼主表述不太明白:不通电产生磁场,通电不能有磁性?(那是否可以理解是不能用电磁铁?还是某个控制回路不通电主回路产生磁场?还是......),单理解不通电产生磁场已跳出我等可以想象的物理定律了。

网友D:
把磁力钻(电钻)底座用电来控制不就完了吗???

网友E:
可以用气磁铁,通气产生磁铁。断气就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