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5):
PLC参数和组态王设置都弄好了,用的USB-SC09编程电缆,上面写的USB TO RS422 ADAPTER,能和GX WORKS2正常连接,就是连不上组态王,老说打开通讯设备失败,有人教教我吗?

网友A:
组态王上记得有说明的
照那点东西我连上面这些都设置不来,不过还是不行,所以来这里请教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换串口线试试。
我主要是担心设置不对,毕竟FX1S和组态王大家都一样肯定没问题,那要么是设置问题,要么是线的问题

网友C:
用的通讯电缆是422的,电缆不对
但是PLC上的接口是RS422的啊,PLC参数里却只有485活着232C,请问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成功了!!!我去,原来是组态王设置不对,我之前选的FX2_编程口,其实应该选EZSocket这种方式,其他参照组态王帮助文件设置就可以了,哎,这些玩意可真能折腾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