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回原点方向会掉

楼主(2018-05-15):
各位大佬:dzrn指令,启动负极限回原点。原点回归中,Y1方向会突然由ON变成OFF。拆掉Y0,Y1.不接驱动器回原点Y1不会变OFF。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启动负极限功能会正向找原点 好像是x5信号ON你的Y1才会变成OFF 你看一下你的X5信号吧 并且这种归零方式是会在碰到原点信号后就会停止

楼主:
大神,谢谢你。是x5欧姆龙的槽型光电突然会有一个闪的信号过来。搞不懂还会受干扰吗

网友B:
写程序经常遇到的问题,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光电有时不稳定,需要在程序上优化下,比如延时

楼主:
写延时对原点有影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谢谢你。是x5欧姆龙的槽型光电突然会有一个闪的信号过来。搞不懂还会受干扰吗
正常我是没有遇到过OMRON的光电有这种现象 楼主考虑一下换光电吧 光电应该是遇到假货了
台达ES2回原点方向会掉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