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电机自动切换

楼主(2018-05-15):
一用一备电机遇故障,不停机自动切换电机程序怎么写

网友A:
得有一个检测主电机好坏的传感器吧? 对应就行了啊

网友B:
首先得确认是什么电机 再确定用什么方法检测是否损坏 最后根据检测结果启用备用电机 一般可以检测转速 电流 温度 振动等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装个接近开关,检测电机转速是否正常
电机自动切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