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问题请教

楼主(2018-05-16):
近期接手的一个项目有6个轴,由于成本问题方案暂定一个FX5U与一个FX3U做N:N通信连接,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
1、5U与3U做N:N通信好像不能直接连接,而是要一个FX5-CNV-BUS模块,这个模块是插在5U上还是插在3U上?
2、5U的电池是可选件,是否需要电池才能保证断电保持的数据在关机后不丢失。
如有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1. N:N通信是RS-485,跟FX5-CNV-BUS应该没关联,FX5-CNV-BUS是FX5U后面要接3U模组转换用的
2. FX5U的数据保存是跟FX3G一样的,不需要电池
下载积分:+1(木木2012) 真诚感谢!

网友B:
FX5U自带时四轴,你再加一个扩展模块FX5-16ET/ES-H(才1700左右)带两个轴 。编程也很简单。成本也比你少,而且又方便
下载积分:+1(木木2012) 感谢回复,这个方案确实 ..

网友C:
FX5U帶電池R區才能設置掉電儲存六軸可考慮JE-C方案
下载积分:+1(木木2012) 真诚感谢!

网友D:
用运动控制器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成本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运动控制器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成本也不高。。。。。
客户指定用三菱PLC

网友E:
請問JE-C出了嗎?!
工控無國界

网友F:
我们公司的十轴都是FX5U加模块搞定。。

网友C:
這應該是JE-C吧

网友G:
搞那么复杂,FX5U已经可以用自带CCLE BAsic,控制6轴总线JE-C, 成本低,为什么还搞那些复杂的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H(2018-12-10):
厉害!!!!!!!!!!!!!!!!!!!!!我还没研究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搞那么复杂,FX5U已经可以用自带CCLE BAsic,控制6轴总线JE-C, 成本低,为什么还搞那些复杂的
不是都说JE-C内部地址复杂不好找,然后还有响应慢吗?反正是没怎么见过实际应用的

网友J:
现在5u cclink IE BASIC 已经升级支持16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