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6):
請教各位大大

將PLC整組換掉,新的PLC需要設定什麼嗎?
小侯

网友A:
你是直接A1S換A1S嗎
那最多就只有程式、參數及暫存器下載上傳就好

若是要A1S換Q那麼也很簡單
程式、參數及暫存器下載下來以後
轉換PLC類型
若是有特殊模組去找手冊將其接點跟緩沖儲存器調整成更新後的模組
然後刪減掉一些不必要或是會造成問題的程式或是增加一些延遲時間
像我之前A改Q其中有一段程式將高速計數器的重合點REST
舊程式執行沒問題,換成Q以後要增加一個延遲時間才正常

更改後先上傳測試動作在做一些參數調整就大致上差不多
  • 下载积分:+2(dre58377)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直接A1S換A1S嗎
    那最多就只有程式、參數及暫存器下載上傳就好

    若是要A1S換Q那麼也很簡單
    程式、參數及暫存器下載下來以後

    是的,直接A1S換A1S

    不需要設定IO位址嗎
    小侯

网友A:
    既然參數跟程式還有暫存器都下載下來
    那還需要再更改設定嗎
    除非你要增減模組或更換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參數跟程式還有暫存器都下載下來
    那還需要再更改設定嗎
    除非你要增減模組或更換位置

    瞭解,謝謝您的指教

网友B:
    還有那麼古老裝機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那麼古老裝機

    不是裝機,是公司在產生用的設備只是它很老了,應該有20年了吧

网友C:
    为什么现在还有有A系列的  能买到货吗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