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传送字符串给PC端啊

楼主(2018-05-16):
有大神指导下不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专用指令 加$字符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C:
RS指令 具体查手册

网友D:
一般都是上位机读取PLC数据,PLC主动上传数据给上位机没弄过。

网友E:
有专用指令啊,上三菱官网下载一个编程手册就搞定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