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6):
选的ECMA-C20604FS的台达电机(400W带刹车,因为要用在竖直方向上,不带刹车断电会因为重力动),配的ASDA-B2的控制器,现在有这个现象,机器在运行中,控制器没报警,伺服突然不受控制一样,在其重力作用下,自由向下。断电开电后也这样,主要是控制器没报警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有没有大神遇到过

网友A:
应该是使能断了  要不就是联轴器什么的没有锁紧
联轴器锁紧了。检查了。使能断了应该也不是这样的吧?带刹车他应该也不会走吧

楼主:
联轴器锁紧了。检查了。使能断了应该也不是这样的吧?带刹车他应该也不会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联轴器锁紧了。检查了。使能断了应该也不是这样的吧?带刹车他应该也不会走吧

不是不会这样 应该是就会这样  带刹车的就是带了一个抱闸的线圈而已  别把刹车想象的那么高级 不智能的
嗯嗯,我去客户那检查下试试,谢谢啊!!

楼主:
解决了,是24V电的原因

网友B:
估计是给24v通电了。释放了刹车。这个问题遇到过,刚上电。不开使能。直接释放刹车,马达带的机构会慢慢像下滑动。当时玩的是IAI的竖立安装的冲压电缸。很多时候,z轴,带刹车的。没有在触摸屏上有释放刹车的按键。遇到z轴掉到底部。通常就是给刹车线通24v直流电。然后用手把马达托起。再把24v断开。然后再进行回原点操作。玩多了。两个人操作会好一些。

网友C:
有必要这样吗?你一上电,就上它伺服SON,然后刹车松开,也没关系了啊,如果是竖直安装,电机选小了的话,这样是锁不住

网友D:
刹车线难道不是接24V电吗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24V电的原因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