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8-05-16):
我想咨询一下。基恩士PLC编程前面有@ 和没有@的区别在哪里。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带@的指令表示的是上升沿触发,和指令后面加P是一样的,基恩士的PLC对这两种方式都会识别成上升沿的。
下载积分:+1(小声点我泰隆) 好贴好贴!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说M和D前面多一个@ ,,,,,,,,@MR0 和 MR0??这样的话就是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了,不是上升沿

网友A:
如果是指令的话,@代表的是上升沿,如果是存储区的话,是局部变量地址,也就是只在当前程序块中会识别,而在其他程序块中不会识别的存储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