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编程方法

楼主(2018-05-16):
大家编程的时候用的是SET RSET 多还是KEEP指令多。编程方法是用顺序还是步进指令啊。有没有好的编程思路

网友A:
我覺得應該看個人寫程序的習慣吧,各有各的優勢。我就習慣用KEEP和SFT指令。SET,RSET以及STEP,SNXT都用的比較少。其實主要還是看個人習慣,一般指令要求都能達到。
我想问问SFT指令主要是在哪些场合用的多呢?现在的程序好多移位指令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B:
MOV K1 D0
LD= K1 D0
你这个貌似有问题

网友C:
看习惯。。。
是啊,关键要用的炉火陈清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D:
根据自己的习惯,怎么好做怎么做,也可以借鉴别人的程序,结合自身的习惯,说不定可以找到一种更简单的编程方法

网友E:
这个需要自己时间摸索拉

网友F:
方式方法是个人习惯,能把程序写OK才是重点

网友G:
没必要纠结这样的问题。PLC编程主要还是看具体流程。实现过程用什么方式因人而异。另外我印像中三菱是没有KEEP,KEEP只有OMRON里有,西门子也是没有。
编程方法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