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与PLC通信做上位机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8-05-16):
关于PC与三菱FX3U走RS485接口读PLC端D寄存器数据的波特率为什么只能设置成19200,而且还不稳定。。。不晓得是不是我程序写的有问题。但是OMRON CP1E的波特率设置成38400都没问题而且还很稳定(都是同时抓20个D区数据),有没有哪位大侠有好的办法。

网友A:
不会吧 除非有干扰 或者是假货
三菱的是自适应波特率
真诚感谢!我估计我买到了假的485BD板了。

网友B:
我也很碰到楼主说的问题,最开始只能设置9600才能正常接收数据,但不清楚是等通讯正常后,改成38400又可以接收数据了。如图

网友C: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D:
三菱有PC对PLC专用通讯协议,计算机链接功能,按着报文格式写一点问题都没有。另外波特率越高传输速度越快,同时抗感染越差,不过你的问题我认为是读取频率快的时候通讯周期和通讯程序衔接有问题。还使用计算机链接功能为好。

网友E:
三菱的PLC是编程口是自适应波特率,扩展口不是,可以用不同的波特率多次连接,
这里可以下载通讯源代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网友F:
三菱自己的N:N通讯,用485BD,38400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收藏
用着用着,最后可能会弹出巨额收费框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