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6):
如题,SFC程序里的伺服程序第一行ABS及第二行的地址代表什么,这里的地址是指运动的坐标点还是需要移动的位移量?我不是很明白,尤其是这地址里面遇到的W链接寄存器我有的在逻辑plc及运动控制器里的SFC语句里都找不到赋值的语句,我都不知道有些W元件数据到底怎么来的?请大神们帮忙解答下,小生有礼了!谢谢

网友A:
能不能分享下也让学习下
分享什么啊?SFC程序?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是运动CPU还是控制模块?
运动cpu,我没有找到有些w元件值的来源,
lishunlong86

网友C:
ABS是绝对位置控制指令,
第二行表示的是轴号;地址表示的是需要移动的位移量。至于你说的W,其实跟D是一样的,可以在程序里面找到的
有些w可以找到,有些找不到赋值的,我这边是自动化生产线,我在q系列的逻辑cpu中的plc没有找到赋值,在运动cpu(运动控制器)里sfc程序也只看到引用它做位移量,实在不知道它怎么跟电机配合的,这个值从哪里冒出来的我找不到
所以我想问是不是有些w是跟伺服放大器J4-b里面的缓存区对应?我也不懂啊,不知道怎么给伺服放大器坐标值

网友D:
最近也在看这个定位模块的,不知道需要什么指令驱动

楼主:
比如,我这个8轴是一个检测物体尺寸位置的电机,电机带的机械结构有个传感器,接近开关类似的传感器,输出两个信号,我图中W111E的来源实在找不到,大神们,能帮我解释下这个伺服程序的意思吗? 我理解为W111E为需要移动的位移量,w105c是电机加速时间,w105e是电机减速时间,P.B  我就不懂了
lishunlong86

网友C:
P.B是表示参数块。另外你要在数据刷新区找到W111E对应的地址,可能在逻辑PLC里面不是W111E。你也可以在线监控看SFC里面W111E的数值是多少。总是有办法找到的!
参数块怎么定义的?  还有数据刷新区在哪里?我对MT develop软件也接触不多,大神教教我
至于你说的监控数值是多少,我试过,确切的讲,逻辑PLC里面有很多D或者ZR的数值跟它一样,之间顶多是数量级的关系,单位不同,换算用的

网友A:
顺序CPU和运动CPU有刷新设置,你找一下看看,还有分享一下运动CPU的程序,学习下
还不敢分享全部内容啊,公司对这些有保密要求。。。单纯的运动cpu程序没有逻辑那边的关联,也不好理解吧。。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