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E5CN-Q2T温控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8-05-16):
报警输出的6,7,8号端口怎样与PLC相接,图上的250VAC是输出的电压值吗,不是很明白?

网友A:
就跟继电器的辅助触点一样接,,

网友B:
以NPN接法为例:8脚是公共端(接负极),6脚和7脚接X10、X11即可。250V 1A是代表这个678脚最大可以通过250V电压和1A电流。比喻你想用这个报警点驱动继电器或者接触器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想用这个电驱动电加热器的话。。就呵呵了,会烧的
下载积分:+5(kunchao1)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vir智能) 好贴好贴!

网友C:
就是一个1A的继电器,常开,常闭

网友D(2018-08-01):
按照继电器触点接线

网友E:
无源触点,相当于一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