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7):
如题:请教做过类似装置的大神,带式传输机偶发性窜动现象(一走一停的感觉)是什么问题引起的?研究了很久都解决不了。。。被批评了

网友A:
会不会是机脚材质偏软引起??我客户上次做的皮带输送器,用的机脚材料偏小偏软,用变频调速,开慢点没问题,稍微快点就会窜动现象,和楼主说的很像。

网友B:
若传输机长度过长,速度一快就会窜动,只能换功率大点的电机。

网友C:
磨擦力过大引的

网友D:
第一:阻力过大;
第二:电机功率不够;
第三:摩擦系数大;
第四:轴承问题;
第五:材质问题;
第六:长期转动有个地方累计有脏东西或者磨损;
第七:其它地方多看看吧!

网友E:
有地方卡,沿皮带看一下,

网友F:
电机选型没选对,惯量不匹配,电机带不动····
好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