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7):
我们单位有几台丰炜PLC,每次坏了都要找厂家来修,要价高,周期又长。现在我们想自己搞下来。请问丰炜PLC和哪种PLC数据线通用。

网友A:
下载编程软件  帮助里有说明

网友B:
plc坏的次数多吗?

网友C:
用过VB1,232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坏的次数多吗?
已经坏掉好几个了,所以才想更换。

楼主:
已经坏了好几个了,所以公司想更换PLC。哪位能帮我搞定。钱的事可以商量。

网友D:
继电器型还是。。?负载类型是什么?LZ哪里?

网友A:
是真的坏了 还是软件使用问题 ?
别人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PLC是输入点坏,还是不通电,讲具体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坏了好几个了,所以公司想更换PLC。哪位能帮我搞定。钱的事可以商量。

换同型号的,还是计划换别的牌子的,,刚刚用过丰炜

网友G:
经常坏就换吧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H:
是不是外围电路设计有问题!我司的丰炜怎么不坏!不要一味的拿PLC说事,先找一下原因!如果真要换就换一台试一下,以前我也是用三菱帮别人换过,梯形图差不多的,不用怎么改!很方便!

网友I:
丰炜的质量真的不差,比三菱的质量有过之而无不及。三菱在国内太多高仿充斥市场了。
TEL:13928661629 QQ:732656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