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7):
在用RAMP斜坡指令时(M8026置一),我在指令后面紧跟了一个M8029,可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RAMP完成后M8029并不会置一(用GX Works2模拟时会置一),难道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A:
8029只能放在脉冲指令的下一行   如果你其他地方要用可以用这儿的置位信号给其他地方用    不能把8029到处用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29只能放在脉冲指令的下一行   如果你其他地方要用可以用这儿的置位信号给其他地方用    不能把8029到处用
,可是我看M8029的说明解释说可以用在RAMP斜坡指令,新手自学不太懂。

网友B:
沒看到你的程序,你不會是寫程序去控制8029吧?
剛剛試了一下M8029會置一的,只是時間很短,你可以用M8029去Set  一個 M 就知道了

网友C:
这个继电器要紧跟着相关的指令的下一行用,会置位很短的一个时间,然后就复位了,是有置位动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看到你的程序,你不會是寫程序去控制8029吧?
剛剛試了一下M8029會置一的,只是時間很短,你可以用M8029去Set  一個 M 就知道了

就这个,您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这个,您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

你想要得到什么结果了,你马上复位能得到什么,肯定没有结果的。你不复位M2试试

网友E:
你想得到什么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要得到什么结果了,你马上复位能得到什么,肯定没有结果的。你不复位M2试试

不复位M2结果一样,用M8029置位M2一点反应都没有,不是我要什么结果,我在自学想验证下书上说的内容。

网友F:
M8029改成上升沿试试。还有最好写二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M8029改成上升沿试试。还有最好写二行。

还是不行,我都怀疑是不是我的PLC的问题

网友D:
会不会是和脉冲输出指令PLSY的完成状态冲突了,脉冲完成时也会置位M8029。
要不吧脉冲输出禁止掉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和脉冲输出指令PLSY的完成状态冲突了,脉冲完成时也会置位M8029。
要不吧脉冲输出禁止掉在试试。。。

嗯,这个我下午试过了,我把PLSY删掉,然后用M8029置位M2,然后用M2常开触电接Y0,实践发现Y0不会亮。另一个就是我把RAMP删掉,把PLSY中的K0改成一定的频率数,再在指令后面跟M8029发现这个特殊继电器会接通一个扫描周期。难道FX1S的M8029对RAMP没用?还是我的PLC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我下午试过了,我把PLSY删掉,然后用M8029置位M2,然后用M2常开触电接Y0,实践发现Y0不会亮。另一个就是我把RAMP删掉,把PLSY中的K0改成一定的频率数,再在指令后面跟M8029发现这个特殊继电器会接通一个扫描周期。难道FX1S的M8029对RAMP没用?还是我的PLC有问题?

如果你的PLC是FX1S

那很可能是PLC的问题了

网友G:
先用M8029把M0复位了,M2另起一行试试
小姐姐骚啊

网友B:
剛剛找了一個FX1S,輸入圖中程式,監看D3及M10,當X0開啟後M10有ON,D3有數字在跑最後M10自動OFF,證明M8029在FX1S是有用的。你要不要先按照我的程式試試看,就能證明你的FX1S到底有沒有問題。

网友H:
你可以尝试在不同的地方用M8029来做一个计数或加1指令,你就会发现M8029的动作规律了。

网友I:
m8029是接通一瞬间,最好用m8029置位一个辅助继电器m.来表示脉冲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找了一個FX1S,輸入圖中程式,監看D3及M10,當X0開啟後M10有ON,D3有數字在跑最後M10自動OFF,證明M8029在FX1S是有用的。你要不要先按照我的程式試試看,就能證明你的FX1S到底有沒有問題。

模拟时我的程序里的M8029也会动作并置位M2,但是到了用PLC实践时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拟时我的程序里的M8029也会动作并置位M2,但是到了用PLC实践时就不行

你先用我的程式在PLC試試看,我有在PLC上試過,如果可以表示你的PLC沒問題,如果還是不行可能是PLC有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用我的程式在PLC試試看,我有在PLC上試過,如果可以表示你的PLC沒問題,如果還是不行可能是PLC有問題了。

看来是PLC的问题,某宝的货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是PLC的问题,某宝的货不行啊

山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嗎?
不知道啊,说是三菱FX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