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三菱伺服电机没有CN1控制线怎么进行JOG?

楼主(2018-05-17):
手头有三菱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一套,暂时没有CN1控制线,怎么进行JOG试运行试试看好坏?

网友A:
用軟體直接測試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1楼说的是正道,另外还有几点可以实现如下:
第一:电脑用软件控制(需要有数据线外带下载软件控制);
第二:操作器(操作面板)------一般伺服都带;
第三:短接CN1的那两个跳针(除非你有高超的技艺可以这样);
第四:模拟量控制JOG一样能够完成;
第五:通讯口(比如你有CANOPEN、或者其它能够利用的);
只要努力就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看你怎么滴去搞--------

楼主:
谢谢!原来我试运行东能可以不用控制线,所以在调试三菱伺服电机时也不用cn1线,结果当显示d-01.后按up或down没有反应,电机不会转动。